915 主板cpu供电无输出

楼主(2011-12-14):
一块杂牌915主板,cpu供电无输出,拆下cpu测量上管的G极有0.45v,s极也有0.45v。上了cpu,g极为0v。电源管理ic为isl6566.测量vcc正常。看了下资料,en为高电平输入,测量en脚为0v。请问en为哪里发出?还有那些测试点?ic更换过试了,还是一样。

网友:
IC其它供电正常不

网友:
进展。跑EN脚的线路跑到一个三极管,发现击穿,更换,现在EN脚有0.45v左右的电压,不知道正常不?有时钟了,复位灯常亮,cpu供电依旧没有,没思路。。。

网友:
你先查下有内存供电不。若不先内存供电。有的话查下6566的工作条件

网友:
一般是12V和两个电阻对地分压得到3V左右的EN电压,你三极管有击穿的话,看一下分压电阻有没有坏

网友:
下载个图纸吧。看看其他的供电正常吗。

网友:
这个是isl6566的资料。我不知道工作条件怎么查,只是查过vcc正常。 EN一般为3V?

网友:
CPU  底座 空焊  也会不出CPU电压

网友:
换个主供电管理芯片吧,6566换上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