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上网本求助

楼主(2011-12-14):
今天接了台山寨上网本,客户说本很热用一段时间就死机,拆机一看风扇基本就是虚设在上面的。哪边大哥知道这怎么搞啊,附图

网友:
风扇没错  是硬件引起的故障

网友:
这款山寨机子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是不是主板的事情啊

网友:
山寨的水平就是差呀

网友:
就是这样的,可以给CPU和桥加点铜片或散热硅

网友:
山寨做工很差

网友:
一般是桥和cpu 温度高了后虚焊了吧! 做下BGA试试 !或者死机的时候看温度高不高!(散热片)

网友:
这样子也能散热呀,山寨的做工太差了....

网友:
我还见过 更糟的.....

网友:
这种上寨上网本的做工很垃圾

网友:
我修过NN多这类的上网本,,,,,,死机,装系统出错蓝屏,,,,黑屏.....直接加焊主蕊片.这是用INTEL整合桥的,,,,,,,,南北桥2合一桥,,,,,,,,,,,,,,,,,,,,,,然后把风扇反过来装,,往里面吹风,效果十分好.百试百灵.

网友:
让他加个散热底座

网友:
在cpu和北桥上加小铜片吧    若还不行  看下c壳与板子之间的 贴纸有没有破损的   或者是排线上带有的铝箔皮  接触到板子了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和CPU

网友:
这是抽风风扇 华硕发明的

网友:
昨天也搞了台差不多山寨的APPLE,,风扇也差不多的,,

网友:
加焊桥做好散热措施

网友:
碰到这种只要能开机,俺多不敢拆的。

网友:
山寨做工很差.........

网友:
山上寨上网本CPU容易虚焊。

网友:
哇靠,这样也行,这风扇基本就一个摆设了吧。不如试试楼上说的,风扇反过来装,对着里面吹风

网友A:
这给力啊!哥们   但反过来好装吗

网友:
直接给客户报风险加焊cpu和北桥。。。客户不同意的话就退还给他。。

网友:
我怎么看也没有看到导热铜管,山塞的这样竟然也可以使用。

网友:
山寨的就是偷工减料。

网友:
肯定是桥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给力啊!哥们   但反过来好装吗

我修过有几十台啦,,,很多都需要这样搞才行...  发热太大.容易返修,死机..  介绍你用AB胶

网友:
这个山寨是不怎么样  在散热偏上 放一块整张的散热软垫

网友:
长见识了。 还真没拆过上网本。

网友:
god 这本子我修过,VIA VX800的单桥桥。不跑码,让同事加焊桥短路了。。。。。

  注意!!!
      这板子 喇叭接口和触摸板接口是一样的。不要插反了。。。。。

网友:
风扇还带这样的?

网友:
山寨机器是这样的,给CPU 北桥加点散热装置要好点

网友:
加焊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