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系列屏蔽A/B的方法供大家参考!!非原创

楼主(2011-12-14):
  见图片和附件

网友:
楼主有试过吗?有效果吗?

网友:
刚下楼主的BIOS找张8600GT试了下,现在都是只关A没有能关C的

网友(点评):
错了吧,只能关闭C,没能关闭A。

网友:
能用吗 谁下了说下

网友:
LZ能说明细一点吗??

网友:
看样子是可行的,不过 8 系列的卡,不止是只有 A/C 通道的吧?也有 4 个通道的 G80/G92 核心啊。这些卡应该设么设置呢?

网友:
这种只有两个通道的BIOS你找到修改规律的吗??

网友:
前面的两项会改 就是最后一个不会

网友:
不很明白,能加以说明?屏蔽A通道还是屏蔽C通道的?图中上半部为原bios,下半部为修改后的bios?

网友:
楼主给那个ddr2的bios什么意思啊……对应不上

网友:
我试验了下,2个BIOS都是关闭C通道的,没有关闭A通道的。

网友:
没看懂啊,还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