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a 代码档69

楼主(2011-12-14):
-机器配置;南桥ibm 北桥pm45 显卡 nv  n10m-ns-s-a2 机器来的时候代码90-69就不动了,南桥换过,biios刷过,显卡加焊过,外设都去掉了还是一样,查vgacore的电压图纸上标注的是1.17v实际测量0.75真怪了,求高手指点一下这个电压是否正常,不正常的话怎么代码走到69

网友:
小弟在线等

网友:
69 一般都是北桥及内存故障!确保内存供电VCC ,VTT,及时钟,复位正常···

网友:
不正常啊 最少是1.8V啦

网友:
cpu应该是没问题。以前修T4 69好像是南桥到cpu数据有问题

网友:
69应该不是电压引起。多查查有关的总线和信号吧。good luck

网友:
方便的话 换个显卡

网友:
0。75差不多吧  有的都是0.8

网友:
感谢大家热情帮助,这机器的cpu座子,用cpu带灯假负放不下去,这cpu座子锁cpu的那块高出来一点。

网友:
69好像已经过内存了。。

网友:
看代码已经过了,应该是cpu自检的时候出了问题

网友:
换CPU试过没有

网友:
我有一台E43同楼主的故障一样,第一次开机跑60,第二次跑69。显卡拆掉后还跑69,CPU换过。南桥、北桥加焊过,还是一样跑69。这应当属通病,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点评):
我手上也有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