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直接自动进入安全模式

楼主(2011-12-14):
开机直接自动进入安全模式,按正常启动便自动重启又回到安全模式首页,按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也和正常启动一样的效果,反复接近循环10多次左右才能进入画面。。不要说是系统问题。我已经试过了....坐等高手啊

网友:
10次左右才能进入桌面

网友:
这个情况得你自己看和分析。别人只不过给你提出的是个人的见解

网友:
求解啊!!!大湿们求救啊.这样开机要累死人!

网友:
没遇见过这种情况,自己研究研究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问题已解决  谢谢热心朋友们。出现这种状况我只按了正常启动和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到后来我按了上面那个安全模式一下就OK了。。奇迹啊    。。。谢谢  热心朋友们的帮助

网友:
还是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