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供电被拉低

楼主(2011-12-14):
整个液晶,开机白屏,其他供电全部正常,就是屏供电被拉低,5V被拉到1.多
屏线不插就正常
屏显电路不怎么会修,拆开也没有什么明显坏得,量半天没亮出什么

没办法,使用绝招了,从电源板拉个五V过来,用的锡箔线,拉的长一点
正常,能用,客户急,就让拿走了,
可是第二天又拿回来了,说过半小时会闪啊闪的

我晕了,拆开,量,5V的电压过去只有4.1V了,难怪哦,可是只有一根线过去啊,难道线太长了,
试试,剪短,再量,4.8V了,还真是线的问题,想想4.8也不一定稳。,换个别的线了,黑线,常用的那种,乖乖,5.2V过来了,

哈哈,装机,拿走,好几天过去了,没返回,OK了

网友:
我也遇过这样的屏供电被拉低的但没查出是什么问题来,下次用你的方法试试

网友:
但我感觉拉低电压是屏有短路的地方造成的

网友:
屏上有短路的地方 排查解决掉为妙

网友:
这线的内阻也太大了

网友:
液晶上的线最好粗 点 本本细点倒没关系

网友:
这样用不长的吧  既然有芯片不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