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一台联想g430不能上网

楼主(2011-12-14):
客户说不能上网,看了哈,有线网卡都没的,无线网卡是又但是开关开不起来,无线不能用,拆机看,网卡芯片被雷击坏了,网卡头的两个电阻也烧坏了
现在有线已经OK ,就 是无线无法开启!
果然好了!就是装个电源管理软件按了fn+f5后用鼠标点击才能开启!谢谢给位了!

网友:
哦,为何不赶快更换看看呢

网友:
有换了一个联想的机器的无线网卡,能进系统还是不行!开不起无线啊!

网友A:
无线网卡槽的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网卡槽的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A:
在图纸上取同级3.3V电压到20脚试试,另外修没修好都说下.

网友:
还没的  还在弄

网友:
换个网卡就得罗,网卡不好修吧

网友B:
能认到无线网卡吗。重装系统在试试。检查看看bios里有没有无线开关。键盘有没有快捷无线开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图纸上取同级3.3V电压到20脚试试,另外修没修好都说下.

20脚有3.3v啊  还是开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认到无线网卡吗。重装系统在试试。检查看看bios里有没有无线开关。键盘有没有快捷无线开关

键盘的开关和硬件开关都开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脚有3.3v啊  还是开不起来

把该测的电压都测下,另外有示波器没,打下时钟看看,实在不行只有再等高手来解答啦

网友:
改个USB无线得了。整的这么麻烦

网友:
网卡不匹配吧

网友D:
有些机子是挑无线的  最好是国产机上的那种RTL8187这种网卡能通用  还有G430的机了有个无级硬开关的   部份联想的机子要去字网下个电源管理驱动才能开启无线   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还是没修好电压都正常啊,就是开不起来,客户说不修无线只有修有线,要取机器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机子是挑无线的  最好是国产机上的那种RTL8187这种网卡能通用  还有G430的机了有个无级硬开关的   部份 ...

可以在试一试

网友:
一般雷击是击不中无线的  估计还是小问题

网友:
就是装个电源管理软件
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果然好了!就是装个电源管理软件按了fn+f5后用鼠标点击才能开启!

那就恭喜你了  钱到手了哦

网友:
这让我想起来方正有款机。。自身机器不带无线网卡。但有槽。。那天装个无线网卡上去就是认不到。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恭喜你了  钱到手了哦

嘿嘿 还是多谢你的指点!!!

网友E:
换USB网卡 雷击的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USB网卡 雷击的难修

已经修复,有线无线都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