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WL19BH暗屏

楼主(2011-12-14):
此显示器白屏现象在网站上看到了不少。但是暗屏我也是第一次遇到。客户拿来修时看了半天是屏的问题跟人家说试试看。。可能修不好(但是就在昨天下午,我闲着没事。就把那显示器插上居然亮了但是有点闪屏。在网上又查了查。有人说可能是灯管问题。换了灯管。。哎呦。居然好了。。。但是好景不长没用多长时候又暗了。用点屏工具点了也是这个情况确定是屏电路的问题了。)但是新手不知道屏上面的电压具体是多少才算正常。只知道屏供电VCOM 5V正常。还有什么20V左右。能亮。就是没图像。请大家给点意见。或者给个具体的电压值。。。谢谢

网友(点评):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1969

网友:
不同型号 不同牌子的屏.这几项电压略有不同.但相差都不是很大..不知你那是什么型号的屏

网友:
屏暗和灯管和高压板有关。

网友(点评):
高压板,和灯管都好,亮了,也有屏暗的时候,屏线接触不好的时候,灯管亮,也有屏暗的时候,多观察

网友A:
LZ已经用了点屏工具了  那就是屏的问题  3楼的兄弟  没看明白

网友:
m190a1-p02 请看一下。到底是多少 还有一共有几个供电啊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已经用了点屏工具了  那就是屏的问题  3楼的兄弟  没看明白

不知这位兄弟可知这屏的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这位兄弟可知这屏的电压。。。

最好刷本机程序检查一次,通用驱动板会引起白屏。VCOM5V,VAA1 13V,GVOFF1 3V,GVON1 1V,CPV1 2V,VCC1 3.3V,VGL1 -7V

网友:
呵呵  俺只知道屏供电是5V   一些信号脚是1.2V左右  别的好像没什么了   一般白屏都是没5V供电   没有帖子说是屏上的电压没升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刷本机程序检查一次,通用驱动板会引起白屏。VCOM5V,VAA1 13V,GVOFF1 3V,GVON1 1V,CPV1 2V,VC ...

兄弟。我用的通用驱动板和高压板。昨天还亮了。用了一会,以为好了。就装回机壳里。用(原装版)了一会就又黑了。。现在不管用什么驱动板都是黑屏。。其实可能是我表述不清。我说的黑屏(有背光没图像,就是背光亮但是屏幕是黑的。拔掉屏线以后就成白屏了,好像别人都就这种现象就白屏啊。。新手。。。

网友B:
大家快帮忙看看啊。。就这块屏。。快折腾了好长时间了。VCOM5V,正常。VAA1 13V正常。GVOFF1。 3V也正常。GVON1 0V(好像不正常,大侠说是1V)CPV 0V(不正常应该1.2V)VCC1 1.23V(也不正常好像应该是3.3),VGL1 -7V正常。

本来用相机照着这个板子正面的测试点但是发现上传上来太不清楚了。这个是板子背面。没测出什么坏了的东西。。请大家给点意见。。。再次灰常感谢。。。

快帮忙看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快帮忙看看啊。。就这块屏。。快折腾了好长时间了。VCOM5V,正常。VAA1 13V正常。GVOFF1。 3V也正常。G ...

重点查下主控IC的供电,还有升压电路看下,以前修过主控IC坏的,引起黑屏。

注意黑屏和暗屏的区别

网友:
检查一下R,G,B  和高压包

网友(点评):
说的太深奥。。不知道怎么查啊

网友:
如果你理解一点点基础的液晶显示器, 你就懂的,如果你什么都不懂,那就对牛弹琴了。

网友(点评):
都知道你不是牛,但你得懂点啊,不懂怎么修呢?

网友:
敢动手是好事,LZ你要懂些屏的知识啊,否则怎么弄呢?

网友:
屏电路板没有料 或者没有资料 很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