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老款机器T40,两个月没用风扇呼哧呼哧的响

楼主(2011-12-14):
两个月没用了,昨天正好有个事,一开机吓我一跳,呼哧呼哧,声音大得很啊! --以下是拆机记录,高手就飘过吧~~~~~
上次清理风扇应该是2年前了,当时用的WD-40

拆机工具,淘宝买的。用的还行。

第一、先拆键盘,在背面。如图,数字3左边那个就表示键盘。

第二,取下键盘。把键盘往上推推,看到左下方有个豁口,用一字起往上一撬就出来了。

OK了,现在就可看到风扇了。

此时发现下方的盖子还要取下才能卸下风扇。返回背面,把和数字4有关的螺丝卸掉。

风扇拆下了。
清理中~~~~

IBM的做工就是好,防呆做的很到位。现在的笔记本有时在无线上都分不清。
ATI  R7500  32M显存。

第一次做,图片一不小心搞没了。今天只能上传这么多了

网友(点评):
这工具不好用,不实用,有好多用不到,花钱买隔年货,不值。

网友:
这还算干净的啦!

网友:
拆机工具一套多少买的?

网友A:
楼主运气不错。T4的风扇有柳钉的就不好拆卸 啊。清洗完上点润滑剂就更好了

网友(点评):
好像图上就可以看到柳钉

网友B:
羡慕的是楼主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羡慕的是楼主相机

现在相机又不贵,佳能的伊克萨斯105

网友:
换吧。。。换新的

网友:
这个不算脏

网友C:
却实还很干净,可能是缺油,加点油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运气不错。T4的风扇有柳钉的就不好拆卸 啊。清洗完上点润滑剂就更好了

sorry,之前没看到有图。可能网络问题吧。估计楼主只是清扫了下。没有拆开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却实还很干净,可能是缺油,加点油就可以解决了

恩,确实不是很脏,关键就是响。

网友D:
不用都这么多灰。楼主的电脑放在那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都这么多灰。楼主的电脑放在那里呀

有两年没清理了,之前在夏天用过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