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开机报7声警

楼主(2011-12-14):
客户把机器拿过来开机电流直接跑到1点38慢慢的掉到1点36就不动了,然后就掉了过一会它再一起开起到0点69掉了,到第三次就不掉了它就报7声警,如果不关就一直报,求同行如遇到过次问题就 指导指导
DELL

网友:
有没有显示过

网友:
没有显示,我换了CPU 现在不报7声警了,就报5声警了,求同行们分析一下 ,指导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屏坏了,换个屏试试看

网友:
不 是 屏的 问题,我不接屏都是一样的报5声警,有同行们遇到此问题过,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显卡 按住显卡试试 再就是屏线 ,戴尔的机器不接屏线会8声报警

网友:
搞好了没,我也遇到了这问题,我这个是进水的,屏线、屏线接口、摄像头、屏都坏了。

网友(2012-02-01):
楼主搞定了没有,我手头也 有这样的一台机器,7声响,DELL M5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