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 挡49问题,是显卡问题吗,还请高手们多多指点

楼主(2011-12-14):
T400 看电流和代码都显示内存已过,挡49,是显卡问题吗?
显卡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供电问题哟

网友:
试试吧 OK后记得分享一下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刷BIOS
BIOS问题多

网友:
刷BIOS,换个EC试试

网友:
内存 难道是

网友:
做过显卡跑B1了

网友:
刷BIOS 不行拆掉显卡 拆掉显卡者机器 应该还能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