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笔记本DHS400;电流跑1.5A掉电;求助

楼主(2011-12-14):
明基笔记本DHS400;开始电流跑1.3A;按住显卡点亮;决定加焊显卡;加焊后电流跳1.6A;掉电;请高手指点。

网友:
没加焊好吧,我昨天也碰到一个没焊好,结果电流到0.几A了

网友:
换吧或重做试试

网友:
显卡重新植球吧

网友:
显卡做短路了~~~~·重新拿下来搞吧

网友:
重新做显卡

网友:
重做显卡应该能好吧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
看来加焊需很高技术

网友:
重新植球就好了

网友(2015-07-25):
讲问楼主有没有这个BIOS啊,我在修此机,不触发

网友:
我是新手  又学了店经验

网友A:
检查周围的小件,是不是加焊时误杀了,再不行重新直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周围的小件,是不是加焊时误杀了,再不行重新直球

这个机器都过几年了;后来是显卡加焊坏了;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