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325-A7进不了bios,光标闪

楼主(2011-12-14):
接手一块映泰NF325-A7(754针),客户反映能点亮主板,按del键后无法进入bios设置页面,左上角光标一直闪烁。
CPU供电1.4v,内存供电2.6v,桥供电1.6v,各大供电没什么问题。
换过IO,拆掉网卡声卡串口芯片后依旧不进BIOS,加焊桥后情况还是照旧,bios也刷过···
现在没思路了,求思路·······

补充内容 (2011-12-15 14:54):
经测量。5-13脚部分信号线对地了·······估计桥出问题了。

网友A:
如果都正常、、还是BIOS的问题、测BIOS的复位 时钟 供电。查13 14 15 17 脚的对地阻值。。看看有没有收获

网友:
可能还是芯片组的问题吧  桥

网友:
重写个BIOS吧

网友:
金币完了  赚取金币中  请见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都正常、、还是BIOS的问题、测BIOS的复位 时钟 供电。查13 14 15 17 脚的对地阻值。。看看有没有收获

32脚供电3.3v,25脚供电3.3v,2脚复位3.3v,时钟1.66v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等高手赐教中

网友:
应该是LPC/FWH的bios吧  测量一下24脚#OE 23脚#WE是否有3.3V电压

网友C:
拆下bios打一下13  14  15  17脚的对地阻值
然后换一个IO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下bios打一下13  14  15  17脚的对地阻值
然后换一个IO试试

换过IO了,只能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脚供电3.3v,25脚供电3.3v,2脚复位3.3v,时钟1.66v

查 13 14 15 17 的地址线 到IO的

网友:
上次我修了一块技嘉的主板,故障和你的一模一样,原来是他的内存坏了,后来换了内存就好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D:
也没用考虑到声卡出了问题,声卡坏了,出现这样问题的我碰到过,结果把声卡芯片拆掉就好了

网友E:
你是不是按错键,可能不是按DEL键呢,光标在闪   应该是没系统或分区表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没用考虑到声卡出了问题,声卡坏了,出现这样问题的我碰到过,结果把声卡芯片拆掉就好了

声卡我都拆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不是按错键,可能不是按DEL键呢,光标在闪   应该是没系统或分区表损坏了

接上正常的硬盘也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