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石385 负载能力差,哪里问题?

楼主(2011-12-14):
我这有5块磐石385的电源都是电容爆,换过以后用负载卡测试都可以用。但是奇怪的是只要一上板子就不行了。测试各种电压都正常,开一会就关了,有一个开一下就不工作了。这款电源有什么通病么?明显是负载能力太差,但是没思路了,看论坛上各位大大的帖子,换了一些件也没解决。求经营,求指导,虚心受教。
通病

网友:
385的额定功率是多少?
你测试所带的功率是多少?
根据你说的情况看,很可能是输出电流不平稳,也就是波纹太大。
输出滤波电容换了吗?12V、5V、3.3V滤波全换,试试吧!

网友:
电容。。一个个换。。只有试了。。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