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M

楼主(2011-12-14):
联想C466M主板上PQ42有个三级管写着TOXPA能用哪种替换,其它主板上都找不到一样了。

网友:
找图纸看看。不就行了。。看看是什么元件

网友:
大家帮我看下这个PQ42已经击穿的能用哪种型号代换我找不到一样的,谢谢了!

网友:
短接1.3脚就好了

网友(点评):
兄弟,这样不对吧?这个短接就能用吗?你以为是个简单的二极管???

网友:
这种是不能随便代换的,必须找一样的代换。仁宝的机器上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