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机器航嘉电源成批坏呵

楼主(2011-12-14):
2007年我校买的40台神舟机,标配航嘉(HK350-55AP)现在成批出现故障。
测电源电压(一切正常:有12V、5V、3.3V),但就是不能开机。
更换电源,OK。
但此电源拿到有些板上(非此批板),OK。
百思不得其解。
拆开电源,也看不出哪里有问题呀。

网友:
PG信号有吗?
更换输出滤波电容试试。
你如果有示波器,这时就很容易看出问题所在了。

网友:
上图片给大家看看

网友:
查查494输出到推动变压器之间的元件。

网友:
你首先不带主板空载启动电源看看有无PG信号输出再说  如果有证明是负载差引起的

网友:
航嘉电源,5V的启动电容很容易出问题。公司的三个都是这样,换了就没可以了。
我这个是老电源,是10V 1000UF的。

网友:
有PG信号,我短接14针,所有电压都正常。就是显示器无显示。(电压正常)

网友:
2楼的正解,这种情况一般是电容不良了

情况比较少的是组成π型滤波的电阻变值

网友:
1、更换输出电容。
2、加焊输出电路。

网友:
5V电容不良了

网友:
同意8#的说法。

网友:
就是短接绿黑(PowerOn-Ground),启动电源。14针是绿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