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显卡驱动

楼主(2011-12-14):
台式的机子系统刚装好,发现显卡没打好,重新更新但是原来那个卸载不了,卸掉她自动又回装上去,是不是只能再重装次系统?

网友:
都没人知道??

网友:
重装系统在装驱动的时候把显卡驱动沟掉。

网友:
驱动很 好打的~~可以不用卸载,直接下载你要打上去的驱动软件。或者用驱动精灵...装驱动的方法很多看你自己了...

网友:
推荐it天空e驱动,很强大的说,不需要联网的

网友:
直接安装 新驱动就可以替换原来的驱动了

网友:
官网下载驱动直接安装,就把原来的替换了

网友:
驱动精灵罗

网友:
下载好正确的驱动程序后,手动升级显卡驱动指向你下载的显卡驱动既可。

网友:
再重装系统吧

网友:
貌似真的卸不了 直接安装新的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下个万能驱动包解压后就可以帮你解决了啊

网友:
官网下载 直接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