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01i的机器,I3的新问题!高手进···

楼主(2011-12-14):
   接到一台thinkpad  x201i  很新的机器,问题进水不开机!拆开看到用明显腐蚀的痕迹!

Q79的3脚和D70的负极腐蚀了!Q79已换掉,D70的也换掉,但是这个D70要不要都没事的。接屏开机测试,蛋疼了,按下开机键,等了很久有1分钟左右,屏才显示,但是进BIOS 按回车键就死机了!按别的键不会。而且山热器非常烫风扇也没转,但是风扇是好的,开机自检的时候转了一下就没转了!改长转也一样!
    我本想刷BIOS,但是由于机器太新,编程器上找不到这个芯片的型号!找了个容量差不多的BIOS刷上去试了一下,不开机!怀疑BIOS文件有问题的,但是这种机器的BIOS也很难找!由于这个是有打黑胶的桥和CPU,所以先没加焊桥,南北合一的桥!再说进水的机器一般都不会跟桥有关系!
  自此找不到思路了,看看哪位高手碰见过!别的地方没有进水痕迹!

网友:
首先键盘是不是好的,风扇是不是温控坏了。

网友:
进水地方是网卡供电 应该没影响的,BIOS出问题  换个IO试试

网友:
  先把Q79和D70拆掉不装看看,如依旧,还是怀疑BIOS方面大一些

网友:
风扇改长转怎么会不转了

网友:
这机器修一收多少啊

网友:
KBC换个  并且把各个重要供电芯片的  周边电容 特别是已经明显腐蚀的   换掉  进水的  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这机器就是温度

网友:
IBM的机器不能改长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