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如何看测试卡,好东西分享给新手

楼主(2011-12-14):
跑卡代码:
00、FF、CO、CF     CPU没工作或没正常工作
C1 D3 C3 C5 C6 E1 A7 B0   内存没工作
OD 2D D4 3D 4D     档显卡,先换显卡,测显卡接口测试点
25 26 38 7F        这些终止代码应显示,如不显,先清CMOS,检查AGP显卡接口电路
0B 41 E9           刷BIOS
75                 档IDE硬件
C0 C1 05 07 C5代码循环跑   测I/O的VCC,CLK;串口芯片是否击穿 ,换I/O,换南桥
跑卡自检流程:00-C0-C1-C3-0B-0D-3D-42-6F-7F-FF
自检终止代码:FF/00/26/4E/4F/7F/85/40/38/42
代码卡使用注意事项:1、代码卡最好不要插在第一个PCI槽中使用
                    2、IBM主板在第一个PCI槽使用代码卡可能导致不开机
                    3、VIA主板插代码卡可能导致不开机
以下为代码卡代码详细处理步骤:
1、00 FF 表示BIOS程序没有输出(自检命令无输出检测)此代码检修应按:供电(6大供电均有可能影响到),时钟,复位,BIOS顺序检测。
2、C0 D0 F0 E0 表示BIOS检测出错,按以下步骤检修
                    1、查CPU是否支持,查CPU外频跳线是否正确
                    2、查CPU是否接触良好,查BIOS接触是否良好,
                    3、查南、北桥有无虚汗(测PCI上 A34 B35 A36测试点,这个是查帧周期,主从设备是否就绪,按复位均有跳变算正常,
                                           无跳变为南北桥之间有故障)。
3、C1 D3表示CPU检测通过,开始检测内存,检测步骤:1、查内存是否本身坏。2查内存测试点(供电,时钟)。3查北桥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4、更换I/0   5、刷BIOS   6、更换北桥
4、C1---05循环跳变,表示BIOS程序出错,刷BIOS还不行换IO
5、11 14  41等代码为乱码,也表示BIOS程序执行错误,刷BIOS(原装主板有乱码属正常)
6、C3 C6 D8 D9 A7 (C1或D3)等代码表示内存检测未通过,检修如下:
                           1、排除内存接触不良,不兼容问题
                           2、查内存供电、时钟
、                         3、查北桥之间有无短线(测AD线),看有没有内存旁边有无小电阻或者排阻损坏
                           4、刷BIOS,BIOS损坏也可能造成内存不过
                           5、北桥虚焊或坏
7、0B 13 26 31 38 42 48 4E 6F 75 7F 85 8F 9F等代码过后又显示00或FF表示主板检测完成可以显示了(有的只显示以上任意终止代码)
   若此时插上显示器仍无显示检修如下:
                     1、集成显卡的按集成显卡的检修流程检修接口电路
                     2、独立显卡的,查显卡与槽接触是否良好,还不行,查AGP PCI-E的供电,时钟,复位等测试点
                     3、查接口槽到NB间有无断线
                     4、刷BIOS
                     5、北桥虚焊或坏

支持下
不错,对新手有帮助

网友:
不错,的确是相当有用的东东

网友:
你这是修台式机的东西,怎么发到笔记本论坛里了

网友:
我是新手,测试卡跟诊断卡是一回事吗?我这边主要在做苹果维修不懂这东西是做什么的在那些方面使用及其使用的流程是个什么过程,请师父们抽空讲解下,谢谢。

网友:
不错 比有的直接发个说明书好多了   发现 现在越来越看不懂诊断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