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买的电源高压一体板5V带负载差问题

楼主(2011-12-14):
从淘宝上购买了几块30元左右的电源高压一体板当改装用,有12V 5V输出,目前换了几块,但都是空载时5V电压有5.1V这样,但是一接到驱动板上插上屏线开机就变成了4.1V或4.8V左右,接的线也只有15厘米长左右,带不起驱动板,情况要么是一开机批示灯马上一亮就灭,没有任何显示,灯管也不闪一下,要么是可以开机几秒钟但不显示灯管也不亮就灭了,解决方法都是接上DC-DC 5V  3.3V的转换小板,小板是从电源高压一体板上接12V供电,然后小板输出的5V接到驱动板上才能解决,电源刚刚到5V或4.97V这样,显示正常了。但不知道这样改会不会不稳定,改了有几块,也没有发现返修过,有点怕不稳定。是不是本人买的不好的电源高压一体板,质量不好吧。

网友:
我买的才十六七块钱的,也一样用,你是接22寸的显示器吗?除非是12V分的功率太多了,5V和12V的电压同时下来了

网友:
碰到过这个问题    也是改的12V转  5V  3.3V的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