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上下管功能

楼主(2011-12-14):
经常看见显卡主板供电部分是由开关电源供电。。。就是不知道如何理解上下MOS管的工作原理。请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点评):
就我PWM脉宽调整电路 功耗下 效果大!维修方便 便捷!

网友A:
这个呢, 一下也不知道怎么用语言表达, 我简单的说说吧,12V经过一个电感进入上管的D级  要想这个MOS管导通就得让'开关电路,控制芯片'发出一个高电平,< 对与MOS管得特性我想你应该知道,N沟的要高电平,反之>让MOS管导通,输出一个1.8V左右的吧, <应该是吧> 至于下管的话,控制级必须要一个高电平彻底导通.10V以上吧, 主要就是L2那个电感的进入端要一个1.8V左右的电压, 然后直接过去,电容起滤波作用, 忽略不计, 但坏了也可能拉底电压,   我需要说的就这样, 我也不知道怎么表述清楚, 唉``````

网友:
同求,我也不了解这个~

网友:
我也不了解这些,昨晚买了本书,慢慢学

网友B:
多谢二楼指点。上管我倒是理解了。。至于下管我还是不明白。。。下管的S极是接地那个还是接电感那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谢二楼指点。上管我倒是理解了。。至于下管我还是不明白。。。下管的S极是接地那个还是接电感那个/

下管的S接地的,

网友:
上管相当于开关作用,也是我们所说的开关管。下管相当于一个可变电阻的作用。我这说应该明白了,

网友:
当上管导通时,下关关闭,此时电流经过电感L2(此时是一段导线),然后供给负载.然后接地,形成回路..
当下管导通是,上官关闭, 因为电感L2(电感作用阻碍瞬间电流变化,因为上官关闭,流经L2电流突然变小,为阻碍变小,就形成一个原电流方向的电流,电流衰减小,仍然可以供给负载,此时电感L2就是供电源,电流方向不变)和电容的作用,电流从电感右端出发,供给负载,然后接地,到下管的D级,再到S级,回到电感左边。为什么下管G级电压要大(10V左右),目地是减少D到S级的阻抗,这样接地级的电势应该不高。为什么上管G级电压低,从12V到1.2V,要一个比较大的阻值,所以G级电压相对低(2.5V左右)
    估计这样理解吧,请大侠指教。愿和我一样的电子爱好者都弄个明白。。。。研究了两天的东西。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

这个理解中的错误太多
差不多就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下管的S接地的,

估计你弄错了。。下管应该是D.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弄错了。。下管应该是D.

纠正一下,是S极。

网友:
我认为是这样的,上管起到开关下管起到稳压,前些天看了下主板维修资料,
讲到CPU单相供电电路,跟楼主画的这个差不多,意思是当电路工作正常时,大家都知道电容C2起到滤波,但是C2电容同样会存电即冲电,当控制芯片检测到输出端电压过高,这时候控制芯片会输出一个底电平给上管关闭供电,输出高电平给下管导通释放电容电压,当然不是立马全部释放完,要保证输出电压稳定,稳定后上管立马导通下管关闭就这样来回工作保证输出端电压稳定

网友(点评):
这个理解有关键性错误

网友:
不是 很明白  学习了

网友(2012-02-01):
9楼 12楼解得不错,又学习了,谢谢

网友:
MOS管  电压控制元件..
可是承载大电流
轮流导通得到稳定恒定的电压及相应电流的稳定性

网友:
上下管是夫妻关系,一唱一和,这俩口子一旦吵架,就是维修佬该出手的时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呢, 一下也不知道怎么用语言表达, 我简单的说说吧,12V经过一个电感进入上管的D级  要想这个MOS管导通就 ...

  田得晶。。 你这个2B,, 高电平0。7V就是高电平了。 这是在以前  后来就改成1V为高电平。。

网友:
还吵起来了

网友(2015-02-06):
上管是开关,下管相当于一个二极管。同步整流就是利用MOS替代这个二极管。所以这里下管是MOS。当上管导通,电源开始给电感和电容充电,由于电感上的电流不能突变,电容上的电压不能突变,所以电容两端电压缓慢上升,电感上的电流缓慢变大。当电压上升到一定程度,上管关闭,这时电感上的电流变为0,请注意,这时由于电感上的电流不能突变,所以线圈中感应出反相电流,通过续流二极管(下管)继续为电容充电。就这样周而复始,后端电路就有了持续稳定的电流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