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N5战神版

楼主(2011-12-14):
问题就是进DOS键盘可以用 !但是单独用键盘进系统也可以用!如果把鼠标也插上进DOS也不可以用!进系统不可以用!电压都有数据阻值也都正常!

网友:
怎么没有人理我啊!悲哀!

网友:
你是用USB鼠标吧!进系统后再插就没问题了.

网友:
我记得 我刷BIOS好过一张这样的板。 盈通的 型号忘记了

网友:
没搞过这种板!帮你顶下!关注了!

网友:
先换KB口试试

网友:
刷bios试试,io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