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不管是高手还是新手都看看这个帖子

楼主(2011-12-14):
HP NX6330怪问题,高手请进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9751-1-1.html
修这个机子已 并不是为了纯粹的利益了。这个机子已花费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只是想争口气搞定这个机子,也好在基地填补这种问题的空白。在基地搜了下也没有相同故障的维修案例。这个机子的维修过程我会时时填写到基地。我这的机子已堆成山,压的我喘不过气了,但我依旧坚持不搞定这个机子,其他机子先放一边

网友:
楼主的精神可佳不能给你什么帮助只能帮你顶一下了

网友:
我是新手,提点我的个人意见.台式机不能关机一般都是与开机键连的三级管坏,也许笔记本也差不多,某个三级管或二级管坏,了,导致了电路直通,就会出现自动开机或关不了机的现像

网友:
这个机子在正常关机的情况下是死机,但是要强行关的话还是可以关掉的,所以可以排除开关电路的问题

网友:
佩服楼主的这股子韧劲,既然机器一大堆,那就先把这个问题放下,顾此失彼毕竟也不是什么上策,问题总会解决的,只是有些兄弟还没来得及看到你的贴子。很报歉,这样的问题我没遇到过,帮你顶一下吧,期待高手相助。

网友A:
什么问题啊,都没看到你说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问题啊,都没看到你说故障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9751-1-1.html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4638296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4638296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4638296

网友:
有时真没必要把精力全放一个板上了,要懂得2,8原则

网友:
做维修的最好不要绕着一个问题一直下去...........放一放吧   静下心再过来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