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sl410 声音吱吱吱 的响

楼主(2011-12-14):
这个 sl410 集成的板子头疼的很 系统也装了 驱动用驱动精灵也装了 喇叭也换了 声卡也换了 还是不行 谁有经验 给说一下 具体哪里的问题呢 ? 谢谢啊 大师们请进
问题

网友:
高频叫声音还是喇叭叫?

网友:
师傅喇叭声音里的

网友:
耳机正常不

网友:
一样的
现象

网友:
找了高手 还是不行 看来这个问题 难了?

网友:
声卡 功放 插口要是都换了的话 剩下的只有干南桥了

网友:
有老鼠钻到喇叭里去了...开玩笑,先换个喇叭,不行的话检查下它的电路.

网友:
能排除的我都用了 没办法了 真的 这次服了 测底服了

网友:
真的吗?这么多地方都换过了,按理说改好了啊???不应该 啊。。。

网友:
也是被 所以 服了 懵了不知道是哪里问题照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