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式PFC电源串联灯泡的问题

楼主(2011-12-14):
收到一个PC电源,品牌:SILVERSTONE(银欣)  型号:SST-ST60F
故障现象:不通电
该机为主动式PFC电源,检测发现PFC电路MOS管击穿,PFC控制芯片UCC3818CN坏。换了这两个元件后串联100W灯泡在保险两端(保险已坏)通电瞬间灯泡一闪即灭,亮度也不是很亮。大概10秒钟后灯丝开始微微发红,电源发出滋滋响声,持续一两秒钟灯丝暗下来,响声消失。等10秒钟左右灯丝又开始发红,同时有滋滋的响声。就这样一直循环下去。大电容上的电压一直在365~380左右波动。取掉灯泡换上保险,也有滋滋的响声,电压一直波动。
问题:主动PFC电路在工作的时候,串接灯泡周期性发红是否正常?电源滋滋的响声从何而来?
如果取下PFC电路MOS管则没有滋滋响声,灯泡也是一闪即灭,以后不再又反应了。此时大电容电压稳定在300V但后级仍然没有5VSB输出。
问题:PFC电路出现问题可否弃之不用

网友:
你这个电源做工用料都不错,PFC部分有问题,再修修吧。值得!
主动PFC,我还没修过,提不了什么建议。
共同学习!

网友:
主动PFC一般不可取消,它的作用是先把整流后的300v不稳定电压变成稳定的接近400v,再通过后门的稳压电路变换出低压输出

网友:
这个PFC电路还真是难修呢

网友:
围观,这个电源的做工,有台达的作风,就跟剑客一样,舞刀弄剑的是一个路数

但说起台达,也有心里障碍

它的用料经常查不到参数,搞不懂基本电路原理,修起来没有底气,很郁闷!
我的办法是找到同型号的好电源,拆开量工作态,呵呵

成了最初级的学徒了!

网友:
另外楼主是拆了一个开关管,一个大散热片吧!

这个电源牌子按照意义也该是银石吧

网友:
没有5VSB,那就先从待机也就是辅助电源部开始修啊?

网友:
一看就是台达的亲兄弟。没修过,慢慢研究,找个电路图吧。。

网友:
还是电源区讨论效果显著,能学习到技术!

网友:
主动PFC的现在还没修到过,要研究研究哦

网友:
不要串灯泡,这时大电容电压波动大吗?查查供电滤波电容先。在带载不足的情况下,出现杂音很正常。有些电源有检测大电容电压的电路,这时PFC不能省,而且有时即使能有输出,也可能没有PG信号,当然也有些电源省去PFC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
  看了楼主的情况 我个人觉得主动pfc 是正常的  很有可能是辅助电源的待机5v 没有输出导致的

建议先手动去掉主动pfc 让它不工作 看看待机5V 有没有  如果待机5V 没有 那么 后面的输出 12V 5V 3.3V 就会没有   所以 第一步先解决的是 辅助电源  就是8只脚的芯片 地方 看看是不是芯片坏了还是 待机5V 输出口短路

网友:
楼主的电源用料很实在 ,功率估计有550W 以上   哪里搞到的

网友:
这个电源是600W的,高压部分去掉了散热片便于检修。5VSB采用TOP222YN的方案,现在5VSB无输出。奇怪的是电源吱吱响时绿线竟然有电压在跳变。绿线有时瞬间能达到4点9V左右

网友:
还没碰到过主动PFC的电源值得学习,还是模块化电源好用吗?

网友:
  这就对了 5VSB 保护了 4-9V  先把辅助电源的 光耦换了看看   再看看是不是tl431 也不行了

建议先将电源的主动pfc 关闭 有很多方法的 再修理待机5V  以免修好了待机5V  主动pfc 会自己启动的  这样很可能会损坏其他地方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是换了两个加速电容解决的

网友:
加速电容是什么东西,可以指教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