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52J有开机声音,没显示

楼主(2011-12-14):
一台ASUS Z52J有开机声音,没显示.因为找不到BOIS程序,我换了显卡,和加焊NB故障一样,现在没办法了,哪位老大有的麻烦传一个上来.多谢!

网友(点评):
估计还是显卡问题吧,BIOS官方上应该有啊。

网友:
差点忘记说了,这个主板的板号是:F2J MB REV:3。1
PCB MADE IN CHINA ,NB是945PM,显卡是ATI的

网友:
哪位老大有啊这种机器的BIOS啊,急用啊

网友:
谁有啊?帮帮忙吧

网友:
外接好不好使哦?

网友:
是不是没有上好哦。就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NB和GPU有个是坏的

网友:
有开机声音,?看外接看看

网友:
外接也没显示啊

网友:
这个主板不是BIOS出错引起的故障,我也和楼主碰到了一样的故障,我重新刷了程序,还是老样子,再说,我把原程序和新刷程序对比了,一个字也不错,证明不是BIOS故障,估计是显卡问题多点,测试连线PJP5502负载,电阻才4.2欧。PJP5500负载,电阻才3.6,个人感觉比较低,还在研究ING...要BIOS的话。附上一个

网友:
换个屏试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