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看电影会一卡一卡

楼主(2011-12-14):
手上有一台IBM的R50p 的本本和一台组装机,华硕的板,PD 2.8的U,2G内存,GF 7300GT的显卡,看稍微清点电影就会一卡一卡的,声音和图像也不同步.请问前辈们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用什么播放软件 有些是软件问题

网友:
就看电影卡  其他玩游戏 不卡?

网友:
PSS 就斯这样.播放软件.要不你优酷试试

网友:
用的播放影音软件,都是在本机上看的,不是看网络电影,换QQ影音也会一卡一卡的

网友:
下个驱动精灵看下有什么没驱动好

网友:
我的笔记本也是,只要是听歌时间长了,看电影时间长了,就会一卡一卡的,不是播放器的事,也不是驱动的事,因为重做系统了,我想是喇叭的事情,因为我外接就好用,可现在不会修

网友:
玩一般的游戏都没卡,就看电影会出理这种情况,驱动也用精灵打过了,还是有这种现象.

网友:
看看任务管理器  是不是cpu使用率太高了

网友:
一般是软件问题你多试几个影音软件试试

网友:
散热正不正常

网友:
换个软件试试

网友:
PD的温度那是相当的高,,,先查下温度!!!

网友:
你的本本可能是温度太高了

网友:
难道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
你电影音乐是不是放一个盘里了,而且还沾满了磁盘空间,你把空间整理下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 软件问题比较多一些!驱动或者系统或者是播放器的问题 有时候 现象一样当时故障点不同  这就得需要搂着一点一点的排查了 之前我遇见过 放本地电影的时候卡 而且声音不同步     换个播放器就好了。。

网友:
显卡驱动,如果不是可以尝试刷bios.

网友:
配置太低了

网友:
显卡驱动  同时开太多任务超物理内存了  整机温升过高  CPU任务太多顶格了  就这几种自己找吧

网友A(2012-07-29):
flash更新一下,或者修复。实在不行重做系统

网友:
答案 很给力

网友:
来看看 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散热不好温度太高了吧

网友:
播放软件的问题吧!

网友:
用pot播放器看看。。。

网友:
肯定不是软件问题 估计就是U的事 解码能力不行。

网友:
PPTV试试吧,快播也不错!!!

网友:
保证机子散热没有什么问题,然后装最新的显卡驱动,换一两个播放软件试试

网友:
情干净灰。。你在式。。一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