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双敏 速配2 GF210 V1024 不显示

楼主(2011-12-14):
紧急求哈  大叔大妈啊 大哥大姐 小弟紧求  这显卡供电时钟 金手指阻值都正常 上电后GPU超烫会不会是它坏了啊 不知是否有啥通病吧  小弟手中刚接到一批  都是一样问题    急求、、、、、、、、、、

网友:
是不是BIOS里的资料出问题了啊

网友A:
gpu的对地阻值是多少啊。。核心短不短路啊。跑码能认到核心不。。
修过不少210和220之类的卡都是vga无显。。dvi都能正常用
想这类卡核心很容易坏的。。gpu太薄了。。上bga成功率不在旁边看着的话成功率不高

网友B:
上诊断卡看看是卡在哪个阶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诊断卡看看是卡在哪个阶段啊?

是显卡 的问题  但就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BIOS也刷了  我就是想知道这类主板是不是有什么通病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gpu的对地阻值是多少啊。。核心短不短路啊。跑码能认到核心不。。
修过不少210和220之类的卡都是vga无显。 ...

是的  这类板子有什么通病么?
   的干了一块 GPU短路了  郁闷   GPU对敌都正常   能否给些经验 有Q没留下 联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的  这类板子有什么通病么?
   的干了一块 GPU短路了  郁闷   GPU对敌都正常   能否给些经验 有Q没留 ...

个人感觉gpu特别的爱坏。。。呵呵。。换gpu大部分都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gpu特别的爱坏。。。呵呵。。换gpu大部分都能解决

可是 BGA温度达到205的时候有的芯片就挂了我郁闷   你说的意思就是 芯片问题了是么?
  联系啊Q595483707

网友D:
呵呵 我也刚刚学习修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 我也刚刚学习修东西!

一样啦  呵呵 一起努力哦

网友:
你用有铅的温度曲线去回焊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