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25

楼主(2011-12-14):
昨晚发了篇帖子MS-7125的板子,CPU装上电源闪一下就灭了,不上CPU电源工作正常,请教各位师傅一下CPU会短路吗?

网友:
當然會, 只是機率很少......

BTW, 你的狀況應該是主板的CPU供電問題比較像.

网友:
电源供电问题比较大。也不排除CPU短路的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大哥,换了一块CPU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