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515找不到硬盘光驱维修

楼主(2011-12-14):
接一台同行机,COMPAQ 515的,没显示,BGA北桥后,可以显示了,装机发现找不到硬盘,光驱,量硬盘供电电压5V正常,两组数据线阻值也正常,更换4个小电容,更换南桥,刷BIOS都是故障依旧。查电路图,发现这种板硬盘接口没有时钟,硬盘时钟直接由X3提供。量X3电压,发现电压压差不正常,两端分别是1.46V,1.42V,更换X3,还是不行。用示波器量,发现X3一端没有波形,同于X3已经更换过,于是更换协振电容,也是不行。测量电阻R235,发现阻值只有3.25K,电路上是10M,拆下电阻测量,还是3.25K,更换电阻,晶振起振,故障解决。只是没想明白,这个电阻是怎么变小的。

网友:
电阻组织变小很少有的事情,

网友:
阻止少了这么多难道被晶振振坏了 不解还有为什么好多晶振中间要装个电阻 像105 106这些 也不解

网友:
这种情况真是很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