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58 机器 开机要开10几遍才能开开 这是什么原因啊 ...
东芝M358 机器 开机要开10几遍才能开开 这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1-12-14):
东芝M358 机器 开机要开10几遍才能开开 这是什么原因啊?
开机后就一切正常 重启 也没事 就是关机以后 再开的话 要开很多次才能开开 ???求助 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重启

网友:
l留意下硬盘和内存

网友:
检测一下开机芯片!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1。开机芯片加焊
2.南桥加焊

网友:
开机芯片比例大点

网友:
楼主,开不起来时,外接一下,如果有,那么不妨拆开来检查一下屏线!今天我就接了这么一台机子!呵呵!

网友:
开机的芯片,IO芯片加焊试试

网友:
是开机重启还是按开关十几次?如果是自动重启看电流到多少不妨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这个是CPU的那个供电芯片有问题

网友:
IO BIOS 南桥 不良或者开焊都有可能,还有按键不良也会

网友:
你把硬盘内存 无线网卡等都一个个拆下来试试的
上传我越到的是硬盘问题 正常的时候一个就进去了 好的话重启两下进系统 要是机器心情不好的话重启N—+1次才能进系统

网友:
楼主说详细点啊,待机是电流正常吗。

网友:
直接换EC,这种板子EC容易坏,测量EC工作条件都是满足的,就是开机不了,正常情况下,裸板待机在0.008左右,高了EC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