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HDD扫描硬盘后出现了cannot write log file,disk i ...
使用MHDD扫描硬盘后出现了cannot write log file,disk is full 该怎么办?

楼主(2011-12-14):
硬盘的型号是:下面的图片
使用MHDD软件扫描到大概16%的时候出现紫色的感叹号、然后跑完感叹号之后 就出现了 上面图片中的cannot write log file,disk is full的提示!请问大家这该怎么办呢?
硬盘

网友:
不能写日志文件,磁盘时满的!

网友:
一般都是磁头有问题了

网友:
U盤防寫唯讀的

网友:
你在光盘或打开写保护的U盘里运行的MHDD?

网友:
你在主硬盘里运行MHDD,并且使用擦写命令,把硬盘系统擦掉了才出现这种情况,我有一次选错盘符就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