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惠普CQ40 主板带号LA-4112P AMD芯片组 独显 开机不亮

楼主(2011-12-14):
触发后  等待机器自检   然后  指示灯闪烁4次   停一秒后继续闪烁四次     检测 CPU  显卡供电正常
   还有  开机后 CPU温度上升很快  有时候北桥也会很烫

网友(点评):
看电流,估计是显卡。

网友(点评):
主要的还是CPU 北桥。。。上次修了一台是跑到1.7A不显 换的北桥

网友A:
这个问题很难答复你  你的情况有可能cpu 北桥 显卡 bios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先更换CPU测试,这种机器CPU坏得太多了

网友:
我也在怀疑这货  关键是没有换的。。。。。改天发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很难答复你  你的情况有可能cpu 北桥 显卡 bios

手头工具有限       太悲剧了

只有烙铁跟表笔  对着电路图看

越看越乱了。。。

网友:
可以先上假负载查下CPU供电是否正常,正常的话看电流能上到多少,有没有跳变

网友:
CPU座开焊的可能性大

网友:
这机器CPU和北桥坏的多

网友:
只有烙铁和万用表,连BIOS都刷不了,你怎么修啊。替你急

网友B:
你看我发的一个贴子,和你说的现象好象是一机样的。我是换了个CPU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我发的一个贴子,和你说的现象好象是一机样的。我是换了个CPU好了

关键是 手头没有代换的。。。

网友:
支持7楼的,修过2台,换北桥未果,CPU电压正常,加焊CPU座子OK的,

网友:
修了几个都是CPU配桥

网友:
换北桥,绝对好

网友:
改明个加下座子去。。。。

网友C:
这个机器好像不怎么太好修啊  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好像不怎么太好修啊  容易坏

是啊、、、、、

网友:
弄个料板对着修吧

网友:
昨天修一个.加焊北桥好的.我的是时亮时不亮.不亮时候灯也是闪四下.

网友:
什么都没有测,就看温度有点高就说它坏,有点草率了吧,缺供电也会温度高。

网友:
先用CPU代换一下,如果没好,可以考虑北桥。

网友:
你好 , 请问你北桥是哪里买的?  能吧连接给我嘛?  今天上BGA的时候  因为有事 没在旁边看       等板子从BGA上拿下来的时候   北桥已经挂了

网友D:
闪四下是显卡 查显卡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闪四下是显卡 查显卡供电

显卡供电正常  0.87V

网友:
amd的CPU很容易坏的

网友:
QL60-QL65的CPU都能换

网友:
HP CQ40 的BIOS 很容易坏,楼主可以刷个BIOS 试试看

网友E:
这个机器一般显卡和BIOS坏的多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一般显卡和BIOS坏的多哦~~!

桥已经被我干挂了     整机我400块收了

网友:
你没有配件修机器 是很悲剧的  同情你  你还是先别动了   换U先吧

网友:
独显的话cpu和北桥问题比较多。

网友F:
这个多是显卡虚焊了,闪灯不显,我修好多台这种机子了,电流会跑到0.8以上就是不显,咱怎么就没有遇到过CPU坏的呀?到是HP4416S或4411S这个会坏U

网友:
今天我刚修了一个 是cp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多是显卡虚焊了,闪灯不显,我修好多台这种机子了,电流会跑到0.8以上就是不显,咱怎么就没有遇到过CPU ...

这个北桥被我干挂了    问一下  哪里有卖的  价位多少?

网友:
去淘宝把型号一输搜一下

网友:
刷 BIOS   吧 会好的

网友:
AMD的U实在是坏得太多啦,经常遇到U坏的机器,AMD我一般都准备好几块测试U在台子上得,不然很容易走弯路

网友:
我今天我接到一个这样的本,故障好像和你说的是一样的。按大家说的方法我明天试着修修。希望可以修好

网友:
AMD的CPU座子容易出问题,先动座子!

网友:
这种机器先换CPU。再刷BIOS。再有显卡换显卡没有显卡换北桥。我这些时间修过两台都是北桥虚焊!

网友:
今天我接下一台这样的本本,主板被人修了掉件了,掉了R168,还有显卡背面正中的电容2个没有编号,都不知道大小,有谁知道的,分享一下

网友:
重点对像:CPU座,北桥,别的几率低

网友:
更换一个 AMD QL60的CPU,就会好了!~

网友:
灯闪四下一般是显卡报错,问题在北桥和显卡之间

网友:
换个CPU试下看看吧

网友(2012-01-13):
我修了一台一开始也是这样的,后来加焊了一下CPU座子,可以点亮,但是时亮时不亮,后来又加焊了一下北桥,问题还是一样,我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