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上同款机的H8芯片不跑码,,换原来的OK,,

楼主(2011-12-14):
IBM T60上同款机的H8芯片不跑码,,换原来的OK,换了几个H8芯片了,,有谁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第一次碰到这种事,,原机的上的H8芯片,只是大写小灯一直亮着,,要换一个,,这个机器都是卖的,,不是自己用的,,所以要搞全面一点,,,,还有就是大少写灯亮,我以前就换过H8芯片搞定过的,屏的上半部分也换过,,用在别的机器上正常 ,,

网友:
H8  是带程序 的, ,定全新的, 一般是不行的,

网友:
H8  是带程序

网友:
h8芯片,,是从T60机器拆出来的哦

网友:
T40从T40机器拆,,我都修好很多了 T42   T43 T61同上, H8芯片,都是从那个同型的机器拆的,,没有换型号互换的,独立的就拆独立的,,集成就拆集成的,,都可以用

网友(点评):
是吗? 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这个是不能通用的!!!

网友:
H8有带程序和不带程序之分,同款机型也是会有设计不同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