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输出电压低的维修

楼主(2011-12-14):
有一杂牌电源24针的,开关管13007K损坏二个,次级一整流二极管击穿滤波电容损坏更换后发现还不是开机测量KB7500损坏还有其两个C945三极管击穿 更换后待机测量绿线电压5V 短接后5V输出不到1V 3.3V输出零点几伏 12输出2V左右,LM339已更换故障依旧 能是哪里损坏

网友:
817及其相邻阻容元件是否正常?

网友:
小对管坏吗

网友:
要换这么多零件那费用。。。查一下7500B的1、8连接的元件还有C945旁边的元件,再测一下8、11脚的电压(启动前后)

网友:
电压这么低肯定有短路元件,先查300v。

网友:
测量300V正常

网友:
紫线一路有电容坏了吧

网友:
开关管再查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