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1-12-14):
机子型号是惠普TC4200进不了系统.进PE能找得到硬盘能分区并且能GHOST能把系统做进去重起后就不能引导,提示硬盘错误.请问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重新分区  换个系统

网友:
重新分区  试试

网友:
用MHDD看看,有可能是坏道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