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恢复

楼主(2011-12-14):
硬盘不小心格式化了。。求大侠支招。。怎么才能把以前的文件全部恢复

网友:
最好能全部都恢复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
可以用DISKGEN或PTDD等软件

网友(点评):
可以完全恢复吗?

网友:
有很多数据恢复软件都可以啊,网上去下啊

网友:
用R_STDIO,或者easy

网友:
易我数据恢复也不错,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格了的话一般的GHOST光盘里面都有数据恢复软件的

网友:
直接进PE系统里面恢复

网友:
易我试试看,如果是照片文档什么的下个金山有数据恢复的

网友:
找人花钱的化代价很大,建议不要自己恢复

网友:
楼主用WINHEX包你能恢复出来,楼上都是说什么什么软件的只能恢复连续数据的文件,一旦出现不连续就算恢复出来也是打不开的。只有用WINHEX,这个查看底层16进制代码才能真正恢复出来,当然你得懂文件系统。

网友:
顺便再说下,安装软件千万不要再这个需要恢复的硬盘上,把这个硬盘拆下来,跳成从盘,挂到其他电脑上,用软件把他做成扇区镜像,然后直接对镜像操作,这样能最大可能保护你数据。

网友:
去 百度搜索数据恢复软件

网友:
最好不要自己搞,找专业的人搞,像这种故障收到一百块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