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箱声音大的问题

楼主(2011-12-14):
经测试,CPU风扇声音不大,显卡风扇声音也不大,刚开机1分钟内,声音很大,过后 声音变小,一直也没找到原因

网友:
那是共鸣声,机箱如果质量差,钢板薄的话,就会这样,

网友:
用的是品牌机吧?经常这样的。

网友:
再者就是冷机启动时,因天气冷,风扇段时间有噪音很正常!

网友:
电源风扇有没有排除啊,排除的话,就是机箱太薄了

网友:
cpu风扇和硬盘可以暂时拔下,手按住显卡风扇。

网友:
有可能是像上面朋友说的 可能是开机的时候 引起的共振 你可以在开机的时候 试着按住机箱 看声音是不是有所减小

网友:
好像电源风扇没排除吧?如果全部排除掉了就只能换个机箱看看了

网友:
是硬盘。冬天有些硬盘开机声音大,一分钟后声音变小,这是常见的现象,我有几块硬盘都是这样,但使用正常。

网友:
应该是硬盘的声音 和机箱的共振,用手触摸硬盘声音就小了

网友:
呵呵。机箱共振,差机箱经常这样。

网友:
刚开始响,过一会儿就不响,那应该是硬盘。

网友:
共振吧?把风扇都固定好

网友:
我的机箱也这样,

网友:
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电脑。

网友:
把风扇全换了应该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