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CS C51GM-M 不跑码

楼主(2011-12-14):
同行拿到这板,就让我修,不跑码,由于本人修台板技术不行,于是上网查这板有没有通病,果真一找,这里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例子,我所测的都这这里面的贴子差不多,供,内存供电都正常,PCI复位也有了,VROER也有了,于是也上假负载,就是没有CPU PG ,也以为桥问题,压桥,还是没有,由于生意不好,闲着也闲着,加焊无果,反正也有时间,于是拆下来重植,还是这样,后来还加焊了北桥了,IS6566 PG也是有3.3V 故障和我这板差不多的连接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1167      ,没有招了,后来问朋友要了这个主板的图纸,也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网友:
有的主板用假负载是测不到PG信号的

网友:
不同的芯片组发出PG的IC也不一样。有的是桥,有的是IO,有的是专门的开机复位芯片, 既然你有图纸为什么不去查一下呢?   顺便说句,你让别人帮你看图纸,还要收下载分。  真会做生意

网友:
北桥  空焊  加焊

网友A:
NV的桥U没复位跟BIOS资料也有关系 可以尝试刷下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NV的桥U没复位跟BIOS资料也有关系 可以尝试刷下BIOS

我那天有两个一样的板,把好的那个BIOS已经换过来还是不行,已经排除

网友B:
有些板是要上真CPU有些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板是要上真CPU有些才正常的!

已经上真U还是不行,我用另一块好的一样的块,不上真U,上假负载也出来的,但坏的那块就没有.没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