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弱弱的问题,东芝开机报错。

楼主(2011-12-14):
东芝的机器,开机提示什么CMOS按F1按了没反应,键盘好像失灵了。拆了机,主板电池用的是二颗的连装的,应该是2.4V的。实际测只有1.3V。请教老手是不是这个电池的原因,还是需要刷程序。我这没这种电池,打算淘宝一个了,不过要是没用就赔了呀!
开机报错

网友:
电池都是单节锂电,一般3V以上的吧,你要是不放心,换台机的电池,包装一下就可以用了。2.4V应该是没电了。

网友:
应该是电池没有点了;正的一颗电池是3.3V,没有有可以用台式机的电池改的。

网友:
2.6V以上为正常可以保存COMS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