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机总是自动关机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12-14):
系统重新装过,电源换了,可是还是出现自动关机,关机没有规律,用360硬件大师没有发现散热问题,还有什么可以引起计算机自动关机?请指点一下,郁闷呀。

网友(点评):
是自动关机,还是自动断电?这是两个不通的概念

网友:
自己沙发,请指导朋友们,谢谢

网友:
是不是机箱线到主板哪里线坏了啊

网友:
可能南桥有虚焊

网友:
可能是病毒,格盘重新做系统

网友:
长见识了   多像你们学习

网友:
可能电源里面有电容爆了 不稳定    主板电容爆了也会   内存 显卡  都有可能了   N多可能  ~~~~~~~~~~

网友:
开机按键有阻值。

网友:
硬件 不兼容 也会 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还是先看一下主板有没有问题

网友:
  那估计是你主板南桥有问题了 建议在保修期间尽快更换一个新的

网友:
看下开关有问题没有。

网友:
{:soso__9840970970028416417_3:}

376057772 -4 严禁灌水

网友:
是CPU掉电么!

网友:
检查下CPU温度安全设置,看看是不是设置太低了

网友:
主板什么时候买的,还有保的话,赶紧去保,一切就丢给售后,

网友:
学习一下。长知识了,哈哈。

网友:
科技通讯fw  是自动关机,还是自动断电?这是两个不通的概念
主机关机后,需要再按开机键才可以开机。不知这属于哪种?请朋友说说

网友:
这客户的朋友帮他在外地买的,售后保是不可能的了

网友:
二手货经常出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