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笔记本自举电压出不来

楼主(2011-12-14):
MAX8734A,   VCC供电正常,芯片8脚输出有2V 参考电压,SHDN-信号为高电平有10V电压,ON3电压为1.99V    ON5为0V电压,沿着线路查找至PR322,电压为0V,三极管PQ47 只有0.67V,发现PR326的一端VL5V电压正常,摘掉PR320对地电阻,这时PQ47的G极电压出来了:4.86V,但是ON3电压为1.99V    ON5为0V电压依旧没有变化,BST5  BST3自举电压始终没能出来,请问ON3 ON5电压正常时分别少?这个信号由谁发出,IO还是什么?

网友:
ON3是1.99V应该正常ON5是0v肯定不正常,故障应该在LM393上 同L相端大于反相端电压输出高电平。vl上拉导通PQ47把mainpwon拉低了,然后把ON5拉低到地了。主要看运放的供电还有PHI热敏电阻,PR317 PR320的阻值是否变大或变小。还有PR315的平横电阻。

网友:
高手解释,就是不一样!

网友:
我有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摘掉PR320?
这是一个分压电阻,摘掉了你怎么运放?

网友:
ON3我看也不正常

网友A:
PR317阻值没有变化,倒是PR320的阻值变大了,我拿掉PR320,PQ47的G级电压有4.86V。

另外图中PR317  318  315的阻值都正常,PH1的热敏电阻具体位置没有找到。

PU15的8脚,供电正常,2脚有2.49V电压。

不解的是PR315的平衡电阻起什么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R317阻值没有变化,倒是PR320的阻值变大了,我拿掉PR320,PQ47的G级电压有4.86V。

另外图中PR317  31 ...

这样说你是修好了没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说你是修好了没呀

还没有。能不能把PR317连接热敏电阻哪里切断,直接加V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有。能不能把PR317连接热敏电阻哪里切断,直接加VL?

为何有这种奇怪的想法呢?

网友:
有点疑惑  看楼主接下来的维修

补充内容 (2011-12-16 14:10):
PQ47  G极高电平  貌似不对吧 PR320电阻不要去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317阻值没有变化,倒是PR320的阻值变大了,我拿掉PR320,PQ47的G级电压有4.86V。

另外图中PR317  31 ...

PH1应该在cpu座子的背面。PU15 2脚2.5V是正常的。这个运放的主要目的是反相端大于正向端才能不拉低ON5也就是说PU15的3脚电压要小于2脚电压,输出低电平使Q47不导通ON5才能正常输出,PR320是不能拆掉的。拆了就没法分压了。据你说的情况应该是热敏电阻坏了。

网友:
楼主有修好吗,要分享下维修经验呀

网友:
自举升压电路一般在IC旁边的MOS管,你要测电容和MOS管,还有MOS管自举升压的条件,另外再测芯片对自举升压的反馈。

网友:
学习了,都是高手啊

网友:
PH1电阻是好的,1脚电压5V,2脚电压0.61V,PU15的3脚电压在0.5-0.7之间,PQ47已经换过,

郁闷的时候,用手捏着LM393附近,3M 5M就能出来,出来了开机也正常,放手就掉电

网友:
电容不接地。

网友:
楼主到论坛里面找一下点火回路的文章,应该有所帮助

网友:
神马自举电压哦,,,就温控保护电路嘛,PU15A的3脚电压不能大于2脚。1脚必须为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