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p31s的复位不跑马维修,中出现的怪问题!

楼主(2011-12-14):
今天客户拿过来两块p31 的板子说是点不亮通电试机,复位不跑马,测量各项供电正常,然后就开始亚桥,和CPU座子但是问题依旧,实在没有办法,又不甘心,继续压,终于在压北桥的时候,有变化啦,能复位啦,二话不说就上BGA,做好之后通电试机可以跑到内存,以为好咯,可是断电之后,在开机又不跑马,郁闷 啊,以为没有做好,就又加焊结果一样!哎郁闷无语啊
这是什么问题有没有人遇到这种情况啊?

网友(点评):
那就北桥重植株或者更换

网友:
你这个桥应该是BGA加热过后就好了,冷了之后就不行,你换个桥吧

网友:
另外:如果桥下面的焊点氧化了,加焊北桥是用不久的。建议重植珠,不行再换桥。

网友:
桥不行了吧  重植吧

网友:
楼主有空就重做看看!

网友:
昂达主板很多都会这样,我这几天也接到昂达主板搞得很郁闷

网友:
值珠吧。最好是换桥。

网友:
要想稳定的话就换个桥吧

网友:
你用风枪再烤热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