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自制一台850热风枪 给参谋参谋

楼主(2011-12-14):
因网购了一次850热风枪,摔坏了,想买零件自制,不知是否可行,请大家给参谋参谋,先上零件

3800W 双向可控硅电子调压器X2个
850气泵
将可控硅电子调压器的一根线串接在220V电源和850气泵之间,另一根线直接接220V电源
850手柄 三线的
再将第二个可控硅电子调压器串接在850手柄的两根发热丝的其中一根,另一根直接接220V电源
还需要买个三通接头用于将手柄与气泵、电源线的连接

hjq
气泵还要个储气罐哦,建议风枪改可调自动恒温控制.

网友:
负载特性不一样,调压板直接用肯定不行了,要改

网友(点评):
我看了电路图,应该差不多呀

网友:
这个要支持的,要是都DIY的,自己动手能力大大增强了!

网友:
够强大,这个都能做~~~

网友:
我建议你买个二手进口带PID温控表来控制发热芯,找个好看的外壳装进去,绝对比店里卖的那些热风枪温度控制准许多,是真正的数控。

网友:
敢动手就是好同志

网友:
还是买一台吧,安全省事,还有保修

网友:
想法是好的。没隔离。不建议。用时不放心。

网友:
楼上指什么隔离?整机850B发热芯不也是直接由可控硅控制的吗

网友A:
你这只是调压而已。。。。
温控电路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只是调压而已。。。。
温控电路在哪里?

楼主是想手动控温吧。不用温控。
调在哪儿,就是多少度。

网友(点评):
这点你说对了

网友:
为了安全还是买一个吧, 也值不了多少钱

网友:
上张850整机的电路图

我发现整机的控温原理也是利用的可控硅调压,分泵的原理也是利用的可控硅调压

网友:
这是模拟控制的,控温精度是不行的,要DIY  也得DIY个微电脑控制的。

网友:
没有必要买一个一百多点。,保一年。。

网友:
还得要注意漏电保护方面

网友:
这个东西控制气泵还可以,用来控制温度就不太合适了。首先它只是调压的对电热丝只是有功率控制,并不能根据温度自动调整。还是改成温控仪控制得好些。

网友:
楼主不用考虑隔离的问题,只要做好绝缘就行。
不过我还是劝楼主别这么折腾,本来可以再买一台的简单事如你所想就复杂了,不要说你的材料费,就是DIY的工时费怕都不止一台成品风枪钱了。
还有850不能恒温,你仔细看一下你的那个电路里有没有测温元件,852才是恒温的,用热电偶测温的。

网友(点评):
国产850根本就没有没有恒温功能,看电路图就知道

网友(点评):
国产没有热电偶

网友:
支持DIY,第一个图很漂亮。。。。

网友:
支持你,搞好了发个看看,我也做一个,。、

网友:
自己动手一百个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