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780 SB700 上电后不断复位的一点维修经验

楼主(2011-12-14):
这种南北桥的笔记本在HP中用的格外的多,CQ516, CQ40-516,4416S,6531S,等等用的都是这种南北桥,对比图纸南桥发出来的两个复位信号LDT_RST和A_RST在有的图纸中是LDT_RST给CPU和北桥复位,有的LDT_RST仅仅是给CPU复位,给北桥复位的信号由A_RST来实现了。
     到现在为止碰到这种故障现象已经碰到几十列了,基本上就是CPU,南桥,和BIOS,北桥导致的还没有碰到,建议碰到此故障的朋友可以先从更换CPU入手,其次是BIOS,最后是南桥,和A_RST相连的电阻。

有sb的南桥是不是都不怎么样
支持下

网友:
AMD的板子就是毛病多,大家还是修的少。

网友A:
不断复位有什么异常吗?我修到的也这样(裸板也这样),但机器正常。

网友:
不断复位是复位一直高-低-高的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断复位有什么异常吗?我修到的也这样(裸板也这样),但机器正常。

你修得是HP机型吗,我指的是上CPU,内存后不能正常显示,复位信号一直跳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修得是HP机型吗,我指的是上CPU,内存后不能正常显示,复位信号一直跳变

是ACER机器,平台跟你的一样,仁宝代工。接手时不亮,复位也是过几秒跳一次,直接换SB700,换完还一样跳,但试上CPU和内存显卡正常。我测复位是裸板测,直接看灯座,上U没测过。

网友:
希望吗多多发这种经验出来  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ACER机器,平台跟你的一样,仁宝代工。接手时不亮,复位也是过几秒跳一次,直接换SB700,换完还一样跳, ...

不上U 有的也会跳变,上U以后跳变就是有问题

网友C:
上次接到HP516的也是A_RST反复跳变,后然做了南桥好了,但客户过了一个星期又回来了,测了下还是老毛病。客户要走的急,后来又装起来了,怪了,装起来又点亮了。不可思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接到HP516的也是A_RST反复跳变,后然做了南桥好了,但客户过了一个星期又回来了,测了下还是老毛病。客 ...

很有可能是CPU问题

网友:
HP AMD的机子我觉得比较难修,和一般修INTEL的时序不太一样,期望大家修了到经验都发上来共同学习,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