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play测试红点

楼主(2011-12-14):
用Display工具测试屏幕很多红点,开机的时候很明显,进系统又正常(可能是窗口太白的缘故)
是干扰还是屏线问题?或者屏?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屏线 或者 接口 有接触性不良的问题..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 。尝试重新插下不行的话擦拭下金手指。

网友(点评):
金手指用橡皮擦过,用酒精擦过

网友A:
驱动板有没换过?或者 屏本身 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有没换过?或者 屏本身 有问题?

担心的就是这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担心的就是这个

如果真的是屏问题的话..这种全局现象 也好解决..你再整整看下...换块板重新测了看下

网友C:
这个和灯管老化引起的红屏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和灯管老化引起的红屏有什么不一样?????????

红屏是全屏都泛红,这个屏是有红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的是屏问题的话..这种全局现象 也好解决..你再整整看下...换块板重新测了看下

换了排线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