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录音笔是中了什么病毒?

楼主(2011-12-14):
一个录音笔,插到电脑里能显示出盘来,但是打开盘的的所有文件夹都看不到文件,但是在盘的属性里去能看到文件占用了一个有空间,并且录音不插到电脑上笔里所录的音是可以播放的。这是中了什么病毒呀?

网友:
自然现象 系统占用了资源  有可能隐藏起来了 让它显示出来  不行的话只能格式化{有风险} 格完了不开机那就只能重写固件了

网友:
工具-  文件夹选项-  查看-  点显示所有文件和文件夹   隐藏受保护的系统文件夹去掉勾  ,然后再试试看能看到文件不。

网友:
我是新手来学习的,我是新手来学习的,我是新手来学习的,

网友:
傻瓜都知道这。

网友:
典型的文件夹病毒呀

网友:
我用数据恢复软件把文件导出来,再把录音笔格式化,然后再把文件拷回录音笔.

网友:
格式化有时可能还不干净,进入cmd.在命令行下删除所有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