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MD CPU怎么拆盖子?

楼主(2011-12-14):
盖子四边都打了黑胶。。怎么拆好呢?需要加热吗?

网友(点评):
用手术刀转着割一圈就开了,还翘什么哦

网友:
AMD不知。
参考:INTEL的775用刀片割开周边的胶,加温,待盖与内部的芯片焊锡融化后才能拆下盖子。

网友:
我拆过,刀片割开周边的胶,撬开即可。

网友(点评):
说的不错,拿美工刀四周隔开就好 很容易打开 不需要加热的

网友:
5600+以下的用刀片割黑胶后可以拿下,5600+以上的核心和壳之间有焊

网友:
用风枪旁边的胶加温下 直接东西插进去敲开就可以了 很好拆的

网友:
我拆过,你可以把CPU放入CPU盒里放少量酒精,泡二到三小时,取出用装潢刀刮一下外面的黑胶,再用刀稍用力转一圈就可以打开了,刀片别太深,不能超5MM,因为里面有电容,容易坏,我有图,不会上传.可以加我QQ250268789

网友:
风枪350度5分钟

网友:
刀片都撬坏了,还是不能开

网友:
我直接用刀片弄开

网友:
没拆过,学习下

网友:
打开基本上报废了

网友:
下次我也拆个看,有个3600+总是温度过高,打开加点硅胶,哈哈

网友:
拆开后怎么粘上啊

网友:
还没有拆过,高手们给点意见吧

网友:
没有搞过,好久试一下。

网友:
打开加热能修好吗?

网友:
AMD处理器维修经验!!!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8351-1-1.html
给你提示

网友:
不知道楼主拆开要干么,是报费的拆开玩,还是CPU你也能修?

网友:
刮胡子的刀片,超薄的那种,两边都可以用,而且很锋利,很薄,,弄这个最合适不过了!

网友:
没有拆过 打开还可以修么?

网友:
要找对方法

网友:
原来CPU也会虚焊的啊,少见多怪了

网友:
用刀片周边 慢慢划

网友:
真能折腾~~~

网友:
直接砸开吧,用个大的锤子的行了。

网友:
放 BGA 上面 一拿就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