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 ACER 3810T LED暗屏通病

楼主(2011-12-14):
最近几天连续收到3810和8371问题一样。都是暗屏。一开始也没多想。直接换了块屏。收工。今天白天又来了一个。开始动小脑筋了。为什么这个屏这么容易出现暗屏。开始折腾把碎掉的屏上所有的芯片换到暗屏上,结果还是一样,论坛里逛了一圈都说升压电路的问题,可是看来看去都没问题,头晕了。怎么会这样呢。继续翻出另外的几片。看见其中一片的排线断掉了,。如图,

(奇怪了我拆下就放着的没动过啊,难道。。。。。然后把另外的几块屏都看了一下。奇迹发生了。所有的屏都是折角的地方断掉了。有目标就好办事了花了两根烟的功夫小飞6根线,如图

清理干净,贴上胶布,上电。没反应。失落啊。白高兴了。还没失落完,铛。。铛。。铛。。铛。屏亮了。哈哈。原来是我太着急了。他反应慢一拍。看见亲爱的宏基LOGO亮起来了。收工。省下280.哈哈哈哈

小结:屏幕型号B133XW01 V.3边上有4个小耳朵的。手上有这样屏幕的同学不妨去看看。是不是也是这样的问题。有好消息记得通知一声,也不枉费我大半夜的。在店里忍冻挨饿的写小结

赚大了,一个屏呀
不错,下看遇到这个先试着看看是不是和你的一样

网友:
好经验啊
楼主很细心,看来以后修屏,还是要测测软排线才得了
还 没碰到不碎的LED换屏的
顶了,我以前从来不修,以后有参考经验了····

网友:
通病吧!我也搞过一台,我还把屏拆了检查没问题重新装上后,才发现这个排线问题,

网友:
好啊;在此学习了啊。

网友:
LED暗屏很少碰到。都是一些破屏的了,谢谢楼主分享了。

网友:
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啊,捡到了

网友:
呵呵  很少碰到射阳的

网友:
应该是笔记本设计问题

网友:
led暗屏还没有修到过。所以说修理一定要细心啊

网友:
led暗屏我们这还没修到过,等有了好好看看,感谢LZ的分享

网友:
修到过LED暗屏的,当时是拆下来之后看了一圈没发现问题所在,然后又装上,结果就亮了。当时客户急着走,没注意检查,估计也就是这些线的原因

网友:
楼主心细,这样的故障都能看到。这个屏以前也见过,只不过没考虑,直接换屏了,一会拿出来看看是不是这个毛病。。

网友:
下次遇到,钱来的就快了

网友:
太帅了 学习了

网友:
这种问题至少要收200个大洋

网友:
这样的屏线是容易折断

网友:
以前没遇到过,换的全是碎了的,以后需要注意了,楼主很细心啊

网友:
修笔记本坏屏肯定很多了,当中也许有不少可修复的.大家一般修不修啊?
上次在垃圾中捡了块屏.回来一查是屏保险断了.用铜丝直接焊上就好了.
朋友修笔记本的,那坏屏多了.不好意思去要.哈哈.

网友:
呵呵,楼主这回赚钱啦

网友:
叙述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谢谢LZ分享,上班看看能不能捡到,呵呵

网友:
這個太利害了!! 我想這個不好飛線吧~~ 換一片 省時= =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