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5寸液晶抖屏是什么问题?有图片。

楼主(2011-12-14):
HP15寸液晶抖屏是什么问题?有图片。

网友:
屏坏了,我修到过一台,和你的一样故障,是屏坏了没修好。

网友A:
拿通用版先点下,先确定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昨天碰到一台XP911W的,故障现像和楼主的一样,以为是屏或驱动板问题,蛮清理一下屏线就OK了。。

网友:
先清洁一下屏线,不行再用个通用板来排除

网友:
只有慢慢排除了

网友:
屏线,驱动板,屏,一个一个去排除

网友:
还是先通用版点一下!

网友:
还是排除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板的问题。,

网友:
是屏的问题吧,,看楼上很多同仁说用通用板测评,,,照楼主发布的截图来看屏线是软排线,,不知碰到这样的如何测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通用版先点下,先确定是不是屏的问题

我没有通用的,晕国了。

网友:
有没有还原出厂设置看看

网友:
兩種情況 屏壞 屏線